谁用过用过Cypress CyUSB.dll

楼主(2010-09-09):
本人在作USB数据采集,对应的芯片是Cypress 68013A系的,下载了开发包,里面的有一些地方看的不是特懂.
其中有一个重要的类CyControlEndPoint,是控制终端设备的,在调用它的方法前需要配置6个参数: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CtrlEndPt.ReqType = CyConst.REQ_VENDOR;
CtrlEndPt.Direction = CyConst.DIR_TO_DEVICE;
CtrlEndPt.ReqCode = 0xB1;
CtrlEndPt.Value = 0;
CtrlEndPt.Index = 1;
请问这6个参数分别表示什么?

网友A:
你看英文就知道代表什么了啊

网友B:
CtrlEndPt.Target = CyConst.TGT_DEVICE; 好像是设备号,一般默认第一个USB设备
CtrlEndPt.ReqType = CyConst.REQ_VENDOR; 这个你查一下请求代码
CtrlEndPt.Direction = CyConst.DIR_TO_DEVICE; 数据方向是到68013
CtrlEndPt.ReqCode = 0xB1; 这个不要管
CtrlEndPt.Value = 0; 这两个不记得了
CtrlEndPt.Index = 1;
两年前做过,不过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C:
CtrlEndPt.Direction是指令传输方向,本文中实现的是计算机到USB设备,因此必须使用CyConst.DIR_TO_DEVICE,如果反向从USB设备到计算机则是用CyConst.DIR_FROM_DEVICE;CtrlEndPt.ReqCode表示发出的指令

网友C:
0xB6,定义为写HPIC寄存器,0xB7定义为写HPIA寄存器,0xB8定义为重新设置EP6 FIFO;CtrlEndPt.Value则是要通过指令函数发送的值;CtrlEndPt.Index取“1”是因为控制端点是端点1,整个指令函数都是针对端点1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