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时间表的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用C51点12864显示屏做的时钟表,开始时我写的是几个英文的字符串“you are welcome" 延时几秒在显示时间,现在出现时间列地址有问题,本来是:23:59:00的,现在成了2 3 : 5 9 :0 0。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那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地址没搞对,
地址要计算准确才行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列地址不能人为的修改。在写初始化就设置为地址计数器自动加,所以只要写好行地址再写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