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认识ADI做无线通讯的高人呢?

楼主(2010-09-09):
可否给我介绍一两个呢?我们遇到些技术问题,相当头痛。不甚感激。联系了好多都没有结果。

网友A:
找ADI公司的技术支持,或者写清楚你的问题在论坛中问。

找人直接帮忙是要支付报酬的,找ADI的人只要你们有一定用量,他们会提供技术支持,但相对比较有限,因为FAE的技术水平往往比较有限。

楼主:
找了技术支持了,但是水平有限。必须很懂得才行

楼主:
是这样的,我们的发射信号挺好的,反正还算可以吧,但是两个模块收发的时候接收不到信号。ADI的接受没有接收的缓存器。只靠看一个引脚的信号电平变化。很难。

现在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希望有精通的帮我想想还有哪些我们么有注意到呀。

网友A:
这个多半是你编程的问题,需要仔细阅读理解器件手册。

楼主:
会不会是频漂的厉害,导致接收不到呀?

网友A:
基于晶体通常是不会的,除非你的接收带宽设的过窄,这时才对晶体的精度、温漂值要求较严格,可以先放宽接收带宽,如放到200KHz,调通后再一步步收窄。

网友B:
LZ太牛了,最近1年间貌似几乎涉及到电工的方方面面,不锁不弄。

网友C:
咋描述呢,哎。。就一句话,没有接收信号,发射信号挺好。不知道和接收相关寄存器哪里设置错了还是。

带宽已经设置到200KHz了。我们用的频谱分析仪也比较垃圾是个模拟的。误差就100KHz。所以很难调的误差小些。

网友D:
是用ADF702X吗?找我吧。

网友A:
模拟频谱并不垃圾,只要收发用的是同一批晶体误差就不会太大,频率设置正确即可排除误差问题,不能接收说明配置或数据端口操作有误。

网友E(2010-10-12):
ADF的无线是很牛,就是使用起来比较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