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求助

楼主(2010-09-09):
mega8外部晶振的最低频率是多少单片机就可以工作?

网友A:
AVR 都说 全静态设计。
也就是说, 频率多少低都没有问题。
外部晶振? 可能没有特别低的晶振, 估计通常能找到的最低是 32768 吧, 这个频率肯定可用。

网友B:
最低为0.

网友C:
这个没有限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