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跪求USB转串口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09):
俺相中了FT232、FT245、CP2103和PL2303。有些眼晕…用过FT232,最近好像有FT245,不过俺对外接EEPROM有些反感…对PL2303有些山寨的感觉,倾向于CP2103,不过它无外部晶振,波特率会漂移吗?菜农在此谢谢了!

楼主:
九天说PL2303可以,俺有些担心

网友A:
用过CP2102,虽没晶振还蛮稳定的

网友B:
PL2303 波特率低的时候还行,115200会丢

网友B:
公司买的一款PDA上对外的接口是USB到串口的,usb接PDA,串口接PC,原装线卖200多,拆开一看原来是c8051f系列单片机做的,盗版了一个,把程序读取出来再烧写进去,现在很好用,哈哈

楼主:
俺就是担心这个,谢谢!俺想至少现在200K出头

楼主:
请问CP210X系列在200K以上表现如何?

楼主:
俺要控制成本在15元以下

网友C:
PL系列.

关于这个讨论的已经很多了.

很多人都说过, 包括兼容性对比.

目前力特用的PL系列.....不行买一个拆开比着抄就是了........

网友D:
去淘宝多买几种试试看

楼主:
晕,排三种板?俺现在都水加馒头了,为了温饱两天几乎没休眠了,还敢如此?倒塌了…

网友E:
silcon lab的,稳定性最好。国产的,可以考虑南京沁恒做的。CH340等

网友F:
460800肯定丢。

网友G:
刚用了PL2303,摔了!

网友H:
CP2103稳定性不够好.谁用谁后悔.
PL2303还可以,我都是115200在跑,前提是你玩的多,有经验.
有钱就上FT232,很好很强大.

楼主:
俺农友做的FT232跑到115200时有问题,但买力特的就可以。
郁闷之中。

网友I:
晕,排三种板?俺现在都水加馒头了,为了温饱两天几乎没休眠了,还敢如此?倒塌了…
引用 楼主:

不会吧,老兄?

要稳定的话,还是要上FTDI的。
记得新型号也无需外部晶振的。

楼主:
哈哈~~~是真滴~~~俺想卖血~~~

不知哪位网友用过FT245RL没???

楼主:
网上有人将FT245RL做到6400Kb/S的速率,是普通串口的55倍,不错,就选它了。
谢谢大家!!!!!!!!!!!

网友D:
这厉害。。。去买一个试试看了。。。

楼主:
不会吧,老兄?

要稳定的话,还是要上FTDI的。
记得新型号也无需外部晶振的。
引用 网友I:

菜地公告:教师节---菜农宣布正式创业!
教师节!
俺农民宣布正式创业!
“十八年了君子报仇不晚”,俺要夺回逝去了的光环!
俺一定要让敌人感到心寒!!!
毛爷爷,为菜农指个方向!!!

HotPower@163.com  2010.9.10 7:18  于西安大雁塔菜地

楼主:
晕,24楼还沙发~~~

网友J:
昨天朋友刚给我推荐一款他们公司代理的USB转串芯片,XR21V1410
大概描述是USB速率12Mbits,TX FIFO 128Byte,RX FIFO 384Byte,QFN-16pin

网友K:
借地方讨论个FT232BL的问题
继电器 <- ULN2803 <- PIC16F73 -> 75176 -> 75176 -> FT232BL -> PC USB
这样的一套东西,在继电器(7A)驱动非感性负载的时候一切正常
驱动变压器、电风扇这样的负载,哪怕只有几十瓦,FT232都很高的几率(>20%)死掉,死掉后必须拔掉USB线才能恢复,PC应用软件也会死掉并且关机都关不了,MCU啥事没有。
FT232之前加高速光耦,死掉几率稍小一点
大家看这可能是啥问题呢?
谢谢

网友L:
借地方讨论个FT232BL的问题
继电器  75176 -> FT232BL -> PC USB
这样的一套东西,在继电器(7A)驱动非感性负载的时候一切正常
驱动变压器、电风扇这样的负载,哪怕只有几十瓦,FT232都很高的几率(>20%)死掉,死 ...
引用 网友K:

电源传导干扰造成的。

FT和CP等都有这个问题,俺当年有个同事也死在这个上面,因为那产品也不重要,死掉了就让用户拔USB线后再连接一次。
硬件上主要还是要改善和抑制电源的传导干扰,还是有作用的,但不能从根本性解决,FT和CP会自己死掉,PC端怎么发指令也没反应了,也许是我当年的那个PC端软件工程师水平不行吧,反正是连PC端软件都挂了,据他自己说,他调的VB库就这样,他解决不了等等,俺也没深究,就让工程师改善了电源传导,让死的次数尽量降低就了事。。。

后来也想过一种方法,就是让MCU控制USB-232芯片的电源,PC端定时发送连接正确的数据包,如果一段时间接受不到这个数据包,就强制断一次芯片的电源。
呵呵,也不知道有没有效果,俺对USB外行,就PASS了。。。

网友I:
菜地公告:教师节---菜农宣布正式创业!
教师节!
俺农民宣布正式创业!
“十八年了君子报仇不晚”,俺要夺回逝去了的光环!
俺一定要让敌人感到心寒!!!
毛爷爷,为菜农指个方向!!!
HotPower@163.com  2010. ...
引用 楼主:

支持菜农,重出江湖~~~

网友M:
USB转串口芯片,可以看看笙泉的MA101
http://www.megawin.com.tw/UploadFiles/MA101_DS_EN_V102.pdf

网友N:
我刚焊接了个板子,ft232rl的,不用晶振,并且能达到512000

楼主:
我刚焊接了个板子,ft232rl的,不用晶振,并且能达到512000
引用 网友N:

俺准备采用FT232RL,不焊晶振(预留)和93c46,谢谢大家!!!!!!!!!!!!!

网友O:
如何知道它的传输速度达到512000或者其它,怎么看的啊!谢谢,我一般用FT232BL

楼主:
API估计不支持如此大的速率

楼主:
九天:
救命!现在必须走低价位路线方能与敌人周旋,否则必死无疑!
把您的2303之经验传授与俺!
谢谢!!!

楼主:
今天考虑再三有些后怕…

网友K:
30# yewuyi 感觉也不像电源传导干扰。因为FT由USB供电,75176由USB电源加DC/DC供电,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死。

网友L:
30# yewuyi 感觉也不像电源传导干扰。因为FT由USB供电,75176由USB电源加DC/DC供电,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一样的死。
引用 网友K:

你的DC-DC部分是如何做的?

网友K:
直接用的模块,1w,非稳压,串磁珠

网友L:
直接用的模块,1w,非稳压,串磁珠
引用 网友K:

隔离型模块还是非隔离型模块?!

网友K:
当然是隔离的,信号也用了6N137隔离

网友K:
B0505M-1W

网友P:
找着USE串口芯片没?

网友L:
当然是隔离的,信号也用了6N137隔离
引用 网友K:

那俺就不清楚啦,俺当时在电源上增加了一个共模电感就比较明显的抑制了这种情况,当然在加强干扰强度的情况下,这种情况还是会出现的。

网友Q:
大叔,PL2303的图纸前天已经发给你了

楼主:
俺农忙未看,是126还是163???

网友R:
占个座,以后说不定哪天要用到了也来学习一下

网友S:
我用CH340,插上CH340合上电脑盖待机,再开盖就死啦,必须拔掉电池放电才能再开机。
用FT232没有此问题。郁闷!

网友H:
pl2303处理是有技巧的,不是有原理图就能用的,哈哈,具体在哪里我也忘记了,要翻以前的图纸

网友T:
如果对成本不在意,还是用FTDI的FT232吧
然后就是旺久的PL2303这个性价比很好,跑200K应该没问题,我用过一些了

网友U:
比较喜欢CP2102,体积足够小,内置振荡器,基本外围就一个上拉电阻,两个滤波电容,用起来很爽

网友V:
PL2303我一直没有搞定,按照原理图做的线路,传输过程中有时候出现死机,死机后电脑要重启,很讨厌啊。
我用的是PL2303HXD,不用外接晶振的那种。

经过测试,如果下位机的buffer增大,死机的频率就减小了。

Donkey89,你说的那些技巧是什么啊?说来听听,学习学习。

网友W:
曾经用过MOSCHIP单芯片方案做USB转4串口,芯片是MCS7840,大概35元一片,小批量。目前不知道价格,稳定性,速率比PL2303好,那个片子小波特率可以,高了就丢。你想成本15元以下那只能国产方案了。

楼主:
俺先采用FT232RL

谢谢!!!

网友X:
【摘录】FT232的非典应用

【摘录】FT232的非典应用:
http://www.sparkfun.com/commerce/news.php?id=386

We all know the popular FT232R from FTDI Chip is a very common solution for embedding USB in your project. The royalty free drivers, built in EEPROM and oscillator already create enough value in the FT232R chip to be used alone for USB to UART communication. But...

        Did you know the FT232R offers bit bang modes on its IO pins? What this means is that the FT232R can convert some of its IO pins into 8-bit bi-directional data lines. These lines can be used to simulate a serial bit stream, essentially turning the FT232R into an IO expander with a USB interface.

        Our friend, Michael from chinwah-engineering.com, has written detailed explanations on how to bit bang SPI and parallel interfaces on an FT232R.
        There's more! Michael has created quite a few tutorials on how to use the FT232R with a range of sensors. Here are a couple that use SparkFun parts.
        How is the data presented from the sensors? Michael has written some C# applications (available on his tutorial pages) and combined them with public code (from FTDI and shareware) to create a nice graphical interface to configure the devices and view the data.

        Bit banging on an FT232R the way Michael has done can be beneficial for a very good reason.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relatively easy to use, low bill of materials (BOM) cost for a USB to SPI or parallel bridge, this is a very good option. Also since the FTDI interface works cross-platform, your system can be very versatile.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how to write C code to control an FT232R, Hack-a-Day wrote a great post a while back on how to write C code to blink an LED with an FT232, check it out here.

网友Y:
虽然知道FT232的这个功能,不过这种用法的确很有意思.
感谢LS!

楼主:
谢谢农会的北美分部的TestCode同志~~~

网友Z:
FTDI 的性能肯定能满足要求,就是钱钱可能不满足要求

网友AA:
我用过CP2102和FT4232,觉得都还不错哦!

网友AB:
为什么不用CP2104?

网友AC:
我用过好多USB转RS232线,但好像都不是特别稳定,经常会离线找不到串口,要重新拔掉USB再插上才能重新找到串口。

网友AD:
不会吧,SILABS的东西还是比较可信任的,这几天遇到个SIMEMS的PLC系统,需要搞profibus协议,我手头有个C8051F340的板,无晶体,搞了个软件USB转串口,抓TD400C的数据,波特率在187.5K上都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