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无刷电机过载检测问题

楼主(2010-09-09):
现有一个项目,其中一个执行部件是直流无刷电机,需要检测其是否过载,请问如何设计这样的监测电路?或者说检测的原理是怎样的?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有刷电机呢, 通过测量驱动电流就可判断了.
不过无刷呢, 有点不太直接了.
但是, 只要电机的驱动器工作正常, 通过检测工作电流也还是能够判断负载情况的.
就是不同的驱动器, 效率不大一致.

网友B(2010-10-10):
如你是用专用驱动模块如ECN30206之类的话,都带有检测端口,当然为了更敏锐可靠的话可将反馈信号取入MCU。

网友C:
过载就是过流
检测电机的电流
主要是知道电机的参数

网友D:
检测主电路的母线电流

网友E(2010-12-29):
;P检测电阻二端的电压;P

网友F(2011-03-23):
检测 驱动器的母线电流 在下桥壁与地之间接一个 小电阻 测量小电阻的 压降  经过处理和设定值比较是否超出额定值!

网友G:
楼上正解

网友H:
检测输出驱动电流

网友I(2011-04-23):
电机的电流决定了电机的力矩,也就和负载有比例关系,您可以通过在线圈的检测电阻来检测负载

网友J:
参照电动车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