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IDE的窗口设置问题,怎么设置成固定区域最大化?

楼主(2010-09-09):
MPLAB IDE的窗口设置问题,怎么设置成固定区域最大化?我下了一个DOME程序,发现IDE中窗口是锁定的,类似如KEIL。project,output能连接在一起,但自己建的项目就不行,试了好久也找不到区别,那位知道?

网友A:
好像不可以!

网友B:
肯定是可以的,选中dockable,然后拖动到合适的位置

网友C(2013-08-01):
没有找到dockable,这个在什么地方

网友D(2013-11-08):
窗口左上方,右击,就有dock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