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单片机不能下载程序(附图)

楼主:
该单片机为TAS1020,用的是8052的核。打算用USB来供电和下载程序。经检测板子供电正常,但使用STC-ISP无法下载,它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请高手指点!

网友A(2010-09-09):
该单片机为TAS1020,用的是8052的核。打算用USB来供电和下载程序。经检测板子供电正常,但使用STC-ISP无法下载,它提示:仍在连接中, 请给 MCU 上电...
请高手指点! ...
引用 楼主:

晕,这个是TI的东西,用STC-ISP程序和下载板都是风马牛的事情~~~~,会成功吗?看DS吧!!! :funk:

DS: http://cnpdf.alldatasheet.com/datasheet-pdf/view/207144/TI/TAS1020.html

不要说那么远,就是SQ的MPC89 MCU也要刷了ISP-CODE才能用宏晶的软件~~~

网友B:
根本不是一家的芯片,当然不能用了

网友A:
根本不是一家的芯片,当然不能用了
引用 网友B:

:lol

我叫人将SQ的MPC89E52AE 刷入STC 的ISPCODE来测试, 用STC的下载软件和下载版将这块马甲的STC89C52RC写入成功!这就是所谓的“特供版”。。。

不过价格好像没有优势。。。

马甲版STC89C52RC!

马甲版STC89C52RC!

其实我是无间道---MPC! :)

其实我是无间道---MPC! :)

网友C:
stc的软件只能用在stc单片机上

网友A:
stc的软件只能用在stc单片机上
引用 网友C:

对了一半。请看4L! :)

网友D:
我的海尔彩电遥控器也遥控不了我的SONY液晶电视。

网友E:
你是个天才

楼主(2010-10-15):
回复 网友F:
呵呵  洗碗机对我很无语

网友G:
真是新片子

网友H: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不要做复杂的

网友I:
Lz太有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