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值不稳定,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9-09):
如题
最近刚定做了个变压器,次级输出35V,6V,带上负载电路后,每插一次电,输出变化一次,35V有时是零,有时正常,6V有时是3.6V,有时就正常,这可能是什么引起的,会不会是变压器的问题?但是空载测试时也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35V绕组输出端或负载引线什么的有断续短路现象,短路时电压为零,同时引起磁饱和,6v绕组输出电压于是降低。

网友B:
空载测试没有这种现像,问题就不在变压器上,很可能是在你的负载电路上。

楼主:
还没有检查出来,不过方向应该是对滴,谢谢两位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