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为何只能在线仿真,而下载到flash中就进不了中端了呢

楼主(2010-09-09):
我用的是基于AT91R40008的一块板子,仿真器为JEDI,flash为AT49BV1614。
当在线仿真时程序正常(有时也会出现进不了main函数的情况),可以在250ms的timer0中断中从网口发送出数据。但是当烧入flash后,程序就进不了中断了,只在while()中循环。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吧

网友A:
打酱油路过
lz还在使用这个芯片相当强悍的说
也许是下载的问题吧
判断是否下载问题告诉你一个方法,你把flash焊接下来烧写成功之后再贴上去看看。

楼主:
烧写提示成功,应该就不是下载的问题了吧。
"把flash焊接下来烧写成功之后再贴上去看看":o这个可行吗?

楼主:
后来我发现只是进不了定时器中断,而且貌似时钟频率变慢了,因为下载到flash中脱机跑时的delay()函数比在线仿真的delay()时间长很多。
:dizz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