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F系列IO管脚读写速度问题

楼主(2010-09-09):
关于STM32F系列IO管脚读写速度问题

STM32F系列芯片说其IO可以分别配置为2M/10M/50M输出,不知道当配置为输出时,其代码执行速度是不是也是按照2M/10M/50M的速度执行?我的意思是,如果上一条语句是将一IO设置为高H,紧接着下条语句将该IO设置为低L,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速度是2M/10M/50M执行,还是按照系统总线时间执行的?请专家指点。

楼主:
STM32F系列芯片说其IO可以分别配置为2M/10M/50M输出,不知道当配置为输出时,其代码执行速度是不是也是按照2M/10M/50M的速度执行?我的意思是,如果上一条语句是将一IO设置为高H,紧接着下条语句将该IO设置为低L,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速度是2M/10M/50M执行,还是按照系统总线时间执行的?请专家指点。

网友A:
楼主怎么发了两个一样主题的帖子,看来是比较急切:lol

网友B:
这个2M/10M/50M配置不是指输出信号的速度,是指输出通道的带宽,不影响指令的速度。

网友C:
是不是指如果設置成50M時,準位上升和下降都會比較陡,容易產生比較大的干擾?

网友B:
是不是指如果設置成50M時,準位上升和下降都會比較陡,容易產生比較大的干擾?
引用 网友C:

对,所以在不必要时,不要选择高频率的配置。

网友C:
对,所以在不必要时,不要选择高频率的配置。
引用 网友B:

是这么回事。比如说I2C的2个引脚,由于I2C一般只用100k速率,最高不超过400k,所以通常I2C我就只用2M;而SPI有时候可能用到18M的最高速率,我就根据具体情况配置成10M或者50M。

楼主(2010-10-11):
那要是如果系统工作在72M,IO设置设置为2M,一条语句输出某IO脚为高,紧接着下一条语句又将其输出为低,那么该IO脚有什么变化呢。说成带宽,可以理解,但还是有疑问,难道内部可以投切电阻电容进行滤波,当外接RAM时,高速运行系统实在72M,这些管脚是如何响应的,岂不是会出现错误。不一定对哈!

网友B:
IO设置设置为2M,一条语句输出某IO脚为高,紧接着下一条语句又将其输出为低,则产生的信号可能已经远远超过2M,这样你当然不能得到规整的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