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37k

楼主(2010-09-09):
用LM337 TO-3 封装的片子,测试电路,不行,装上TO220 封装的LM337,电路就行,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啦,片子是原装的

网友A:
不行指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的,你也不知道我知道的。越奇怪的问题,越低级。

网友B:
估计是管脚接错了。

网友C:
TO23的管脚和TO220的不一样,我以前也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管脚已经确认无误了,真怀疑是片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