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农跪求大容量FLASH芯片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0-09-09):
一直在用三星的K9F1G08,不知现在的价位。有8脚SPI或I2C接口的等容量的FLASH芯片吗?价位多少?菜农在此跪谢了…

网友A:
I2C 十年前用过at45d041 系列,现在不知道升级成啥了

楼主:
现在有64M位的SPI的,还是有些小…只有8M字节,俺至少需要30M字节的容量

楼主:
请问U盘里用的是什么FLASH?记得应该是三星的

网友B:
U盘中不时SPI,腿N多。

网友C:
大容量电容我可以给你介绍几款:lol

网友D:
菜农今天在试水深?不敢回答中……

网友E:
Macronix Introduces World's First 256Mbit Serial Flash

Breakthrough in high density Serial Flash Memory

HSINCHU, Taiwan, Oct. 29 /PRNewswire-Asia/ --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TSE: 2337), the number one Serial Flash supplier, today continues it's leadership and innovation in the Serial Flash market by announcing the world's first 256-megabit(Mbit) Serial Flash product. This new 256Mbit product, MX25L25635E, will allow system designers and manufacturers to offer greater functionality and performance in their products. Based on an innovative 32-bit addressing scheme, Macronix has created a simple way to extend the Serial Flash density beyond 128Mbit while supporting the existing 24-bit addressing for backward compatibility. The new 256Mbit Serial Flash provides a small form factor, low pin count, and reduces the overall system cost in many of today's applications, like networking, set-top box, and servers.

(Photo: http://www.prnasia.com/sa/2009/10/28/20091028216197.html )

"Macronix has enhanced its leadership position in Serial Flash by being the first company to offer the highest density 256Mbit product in the market," said Alan Niebel, CEO and founder of Web-Feet Research. "The Serial Flash market is the fastest growing NOR Flash segment increasing from $645M in 2009 and with the addition of the 256Mbit Serial part it should reach $2,036M by 2014."

Serial Flash products are currently based on a 24-bit addressing protocol which caps the maximum density at 128Mbit. However, as manufacturers introduce complex and feature rich products, their memory requirements are changing and system designers are looking for densities greater than 128Mbit to store their code and/or applications. With the current architecture there is no viable solution to this issue.

Macronix is the first Serial Flash company to break through the 128Mbit density barrier. The 256Mbit Serial Flash uses a combination of 24-bit and 32-bit addressing to maintain backward compatibility. The new 256Mbit part powers up like a 128Mbit device in 24-bit mode and a user can switch to 32-bit addressing as needed. Using this method, a system designer will not have to completely rewrite the software.

"Many of the newer markets including VoIP network processors require high density Flash memory" said Shahin Rohani, Director of Applications & Customer Solutions at TranSwitch Corporation. "Recognizing Macronix as a leader in Serial Flash and the first company to introduce the highest density 256Mbit Serial Flash,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using these devices in our upcoming designs."

The Macronix 256Mbit Serial Flash product is targeted for feature rich applications that require higher storage space and performance, while maintaining the low pin count and overall system cost. Some of these applications are networking systems, WiMax, set-top box, servers, high-end projectors, Digital TVs and similar products. Another key market is FPGAs, where a large amount of code needs to be downloaded from Flash.

The new 256Mbit Serial Flash not only enhances the density, but also offers high performance through Macronix Serial Multi-I/O (MXSMIO(TM)). The MX25L25635E supports single, dual, and quad I/O capability for higher throughput while maintaining the same package and pin numbers of traditional Serial Flash. This fast performance makes the 256Mbit device ideal for code and user data storage, and is capable of code XIP (execute-in-place) directly from Flash.

The MX25L25635E, 256Mbit Multi I/O Serial Flash is sampling in October and mass production is scheduled for December 2009. The advanced datasheet is available online at www.macronix.com .

    Some of the MX25L25635E features are high-lighted below:

    Features
    -- 256Mbit with 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SPI) compliance
    -- 24-bit mode and 32-bit mode addressing
    -- 4 KB sectors, and 32 KB / 64 KB block for flexible software
       architecture
    -- 256-bytes per page programming, with single-byte programming
       capability
    -- 2.7 - 3.6 volt operating voltage range
    -- Secured 4 Kbit OTP
    -- Support common serial flash interface - DMC(Discoverable Memory
       Capabilities)
    -- Industrial temperature grade

    Performance

           Single I/O               Dual I/O                 Quad I/O
            80 Mbps                 140 Mbps                 280 Mbps

    -- Programming time: 1.4mS (typical) for a 256-byte page
    -- Erase time:
       - 60mS (typical) for 4K-byte sector
       - 0.5S (typical) for 32K-byte sector
       - 0.7S (typical) for 64K-byte block.

    Packages
    -- Industry standard 16-pin SOIC package
    -- RoHS (lead-free) compliant

About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Founded in 1989,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TSE: 2337.TT) is a leading provider of innovative Non-Volatile Memory (NVM) solutions. Macronix is the largest worldwide manufacturer of ROM products, and also provides a wide range of Parallel and Serial NOR Flash products across various densities. These products are used in vast range of consumer, computing, communications & networking,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visit the Company web site at
www.macronix.com .

    Media Contacts:

    Headquarters(Taiwan)
     Michelle Chang
     Department Manager
     Corporate Communication Office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TEL:   +886-3-578-6688 ext. 71233
     FAX:   +886-3-666-3169
     Email: michellechang@mxic.com.tw

    Americas
     Salman Rashid
     Senior Marketing Director
     Macronix America, Inc.
     TEL: +1-408-941-6264
     FAX: +1-408-893-1777
     Email: salmanrashid@macronix.com

    Japan
     Nobufumi Fujii
     Marketing Senior Manager
     Japan Branch
     Macronix Asia Limited
     TEL:   +81-44-246-9100
     FAX:   +81-44-246-9105
     Email: fujii@mxic.co.jp

    Europe
     Jeff Doong
     Product Marketing Manager
     Macronix Europe, N.V.
     TEL: +32-2-456-80-20 ext. 23
     FAX: +32-2-456-80-21
     Email: jeffdoong@mxic.com.tw

SOURCE Macronix International Co., Ltd.
Back to top

RELATED LINKS
http://www.prnasia.com/sa/2009/10/28/20091028216197.html
http://www.macronix.com

随便搜的哈,阿里巴巴有卖,3块一颗,哈哈!去年11月出的,有地方打电话不错了^_^

楼主:
菜农今天在试水深?不敢回答中……
引用 网友D:

晕,俺今天真的跪求之中~~~俺准备卖血~~~

网友F:
SPI或I2C接口的Flash都是NORFlash,价格肯定比相同容量的NANDFlash贵;NANDFlash就那么几个厂商,SAMSUNG、HYNIX、TOSHIBA、ST和Micron(已合并为恒忆),找个代理商问问就知道。

网友G:
跪姿求片?!

网友H:
为什么叫菜农哦?

楼主:
为什么叫菜农哦?
引用 网友H:

因为村里离大雁塔的塔尖只有250*2米,以前是菜地~~~

网友D:
SPI或I2C接口的Flash都是NORFlash,价格肯定比相同容量的NANDFlash贵;NANDFlash就那么几个厂商,SAMSUNG、HYNIX、TOSHIBA、ST和Micron(已合并为恒忆),找个代理商问问就知道。 ...
引用 网友F:

同意,SPI的NOR最大,典型的ST的可以做到64M,128M的也有,不过少。再大就没有了。NAND的比较大,上G

网友I:
30M以上,只能用nand,spi 的 4M一下才划算。

楼主:
俺刚好在临届

网友J:
固态硬盘里的应该不错,不要用老产品了,来颗固态硬盘里的FLASH这样速度跟上了,而且不用考虑产品批量的时候的重新选项。是不是要上马关于3网的东西啊?三网交换机?

网友B:
晕,固态硬盘是N多个FLASH。。。你以为单个的速度会灰常快。。。

网友D:
楼上考虑得不是很全面,NOR的可靠性比NAND高,而且操作页面小,一般用来存代码等高密度高可靠性数据,比如FPGA的配置文件,ARM的程序等,NAND存储量大,但有坏块问题,所以一般用来存数据。菜农大叔还得根据数据的特点选取啊。

楼主:
分析不错,尤其坏块的问题

网友K:
Nand Flash坏块问题确实是很闹心的,需要自已保证写均匀和坏块管理,一般都用三星的,U盘里面的一般都是三星的,hot大叔为什么不考虑一下sd卡呢,容量不是问题,内部虽然也是nand flash,但不要考虑写均衡和坏块问题(sd内部已处理好)

网友J:
应该是用在高端交换机里的FLASH,sd卡不适合,我一直认为需要选择固态硬盘的FLASH.

网友L:
要么用SPI FLASH,要么用TF卡

网友M:
SPI FLASH 看看MX25LXX05 系列,从1M ~128M 都有,1M~8M 听说比较便宜。1~10块不等。

楼主:
SPI FLASH 看看MX25LXX05 系列,从1M ~128M 都有,1M~8M 听说比较便宜。1~10块不等。
引用 网友M:

还是太小,K9F1G08将就着用吧,语音数据又不追求数据的完整

楼主:
场合不同,要求不同

网友N:
语音,还是SD卡吧,看看手机里的“内存卡”,也是可以做得很小的……

网友O:
串行FLASH大到128Mb,估计是天价,也不好买.通用的容量是4~32Mb

网友P:
我也在用ST的M25Pxx ,价格还可以。

楼主:
请问楼上的朋友,st的25即spi系列的flash容量可以做到256Mb吗?
谢谢。
俺查了mx25系列512Mb好像不是s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