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切请教AD使用问题

楼主(2010-09-09):
请问各位,是否用过AD5446这款ADI公司的DAC芯片,用过的请帮我分析一下,提些建议,谢谢!

下图为我调试AD5446的电路原理图,其中控制信号SCLK、SDI、SYNC由FPGA的开发板提供,SDO信号线不使用,即使用单一独立模式,不使用链式模式。VREF为基准源产生的2.5V电压,所以OUT1的理论输出值应该为-2.5V ~ +2.5V。C10和C11是使用实验室现有电容12p,R9、R10、R12和R13使用实验室现有电阻15k欧姆。

时序控制是按照datasheet上的时序来控制的。由FPGA提供的控制信号SCLK、SDI、SYNC时序图,用示波器测量的结果也是和我使用Libero 8.4的ModelSim ACTEL 6.3g仿真结果相同的。

但是用万用表测量AD5446和AD8676 的电源信号都是正确的情况下,OUT1的输出为-2.5V,TP2的输出为0V,AD5446的10脚输出也为0V。即相当于双运放的后级运放构成的减法电路是正确的,但是前级运放的输出不正确,没有值,一直为0。

另外,我这里已经换了很多的AD5446片子了,还申请了两片样片,而且SDI的数字信号值也换过很多种,都得不到期望的结果,调了快一个月了,还没调通。

请问AD5446的使用还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之前,我还调试过另一款DAC,AD5545是双通道,也是电流型,成功调试出结果,我觉得AD5446的电路结构和AD5545 的应该是一样的,而且AD5446的时序控制比AD5545的还简单一些,可是AD5446的片子,就是调不出来,很是郁闷,

急切期待回复,谢谢!

网友A:
这个要等高手来解决,帮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