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中加stdarg.h能用吗?

楼主(2010-09-09):
在下面的程序我发现"UART_SendData8"打印的数据为BB CC 00,这是怎么回事?
还有,我把a,b,c都定义成int就可以正确的打打印的数据为基础00 aa 00 bb 00 cc.
void   sum(u8   msg,   ...)
{
int   total   =   0;
va_list   ap;
int   arg;
va_start(ap,   msg);
  arg   =   va_arg(ap,u8);
  UART_SendData8((u8)(arg));
  arg   =   va_arg(ap,u8);
  UART_SendData8((u8)(arg));
  arg   =   va_arg(ap,u8);
  UART_SendData8((u8)(arg));
va_end(ap);
  }

main
{  u8 a=0xaa,b=0xbb,c=0xcc;
init();
sum((u8)a,   a,b,c);
}

网友A:
你能确定va_arg这个函数支持u8类型吗?

网友B:
楼主能确定吗,似乎就是这里的原因

楼主:
这改为了这个:
UART_print((int)3,'a','b','c');
void UART_print(int count, ...)
{
        va_list ap;
        char get;
                get=va_arg(ap,char);
                UART_SendData8(get);
                get=va_arg(ap,char);
                UART_SendData8(get);
                get=va_arg(ap,char);
                UART_SendData8(get);
        va_end(ap);
}
还是不行,打印出 00 61 00
难到char,也不技持?

网友A:
你能确定va_arg这个函数支持char类型吗?

楼主:
那stdio.h里的printf("%c\n",'a');怎么实现的?

网友A:
那stdio.h里的printf("%c\n",'a');怎么实现的?
引用 楼主:

你看看反汇编代码,看它怎么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