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中的阻尼时间

楼主(2010-09-09):
大家好,现在我在做一个项目,关于ad转换的,里面有个阻尼时间什么意思呀?请大家帮帮忙,先谢啦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啊,自己顶下

网友A:
阻尼时间 τ 为其振幅从最大值 Ao 衰减到它的 1/e 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A:
在网上看到的:
表的指针来回摆动最后停在稳定偏转位置,这个过程为衰减振动,它的振幅按指数规律衰减。在设计和制作过程中考虑了电磁阻尼以及机械阻尼,使指针(偏转系统,包括线圈,线圈框,指针等)摆动一两个或两三个周期后很快能停下来,这样,将阻尼调整到刚好其临界值以下。阻尼太大没有振动,但稳定时间很长;阻尼太小来回摆动很难停下来。

阻尼时间 τ 为其振幅从最大值 Ao 衰减到它的 1/e 所需要的时间,不是指最终静止所需时间。

网友B:
LS们所解释的这个阻尼时间貌视不是LZ说的那个阻尼时间吧

网友C:
对啊,楼主说的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隔多久显示一次ad结果吧

楼主(2010-10-22):
ls说的对,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我已经解决了,通过定时器定时来实现的,谢谢大家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