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pab免费申请

楼主(2010-09-09):
arm pab免费申请了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4973-1-1.html
2010年9月9日,可以包快递送PCB和整套器件。详细说明见下面链接帖子说明。
http://www.cevx.com/bbs/viewthread.php?tid=31113
2010年6月25,还剩88块PCB.

网友(2010-07-12):
申请方法(任意一条均可):
1.原创3篇(技术含量高1篇),发帖超过50(可以现在补帖)的会员可以免费申请。
(不能是一点酒精含量都没有的水帖)。购买STM32套件的PCB也赠送。
2.将本活动介绍转到5个其他技术论坛或者blog也可以免费申请(跟帖列出转帖的地址即可)。
符合条件跟帖说明,会PM给你一个“赠送PCB验证码”
(有效期一个月)在淘宝拍下的时候留言输入验证码就免费。

器件可以自己搞定,也可以在淘宝根据需要一起拍下,一起快递。清单在下面。
PCB淘宝地址: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72dfef884ee4349ea9895c57bd69a2ce.htm
应会员要求,元器件打包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3beb9913d4540b8e5ae962c4c16f3800.jhtml
0805贴片电阻电容打包了: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f651138cbfbfcad9822f674ced4a12c4.jhtml

会员也可以根据需要在淘宝选拍(使用购物车一起付款即可)。
PCB用的蓝油白字,表面沉金。

“借”了一张sjtu_wjq的测试报告中精美照片:http://www.cevx.com/bbs/thread-26428-1-1.html
这个板子主要是为正在进行的diy stm32学习板做准备: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426-1-1.html
在这个板子上做了uCos系统的移植
地址: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087-1-1.html
12.28新增会员Petewen的AT91SAM7S64焊接调试总结: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269-1-1.html
12.31 新增论坛一位老大的**:利用论坛的JLINK更新TQ2440开发板的U-Boot
地址: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381-1-1.html
(专门焊接了一个完整的,包快递送给这位老大,其他的几位牛人老大如果申请也可以有这样待遇:))
“原创,首发:AT91SAM7S64硬件焊接调试总结”
参阅地址:http://www.cevx.com/bbs/thread-24868-1-1.html
芯片内部有64Kbyte 片内FLASH,16KSRAM,还带USB2.0模块
AT91SAM7S64简介: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038-1-1.html

网友(2009-12-17):
原理图和位号图:
下载次数: 172

网友:
USB直接供电和ISP编程,用来学习ARM是非常方便的:)

器件清单(含淘宝地址,已经留了余量):
AT91SAM7S64,QFP64封装,1片
SN74ALVC164245 ,SSOP48封装,1片
LT1117-3.3 ,SOT-223封装,1片
USB Type B, 方口,1个
18.432MHZ 无源晶振,1个
贴片三极管T1A,SOP23,1片
贴片三极管T2A,SOP23,1片
电阻排 0603*4 22R ,0603,3个
IDC20 弯角插座,IDC20,1个
LED 发光二极管,直插,1个
LED 发光二极管,0805,1个
电解电容10uf,1812 ,2个    (注意极性)
2位2.54 单排针,跳线,4个 (含跳线帽一个)
SIP8 单排针,1个
六角铜柱  (带螺母)        4个
USB线缆 USB 方口转扁口,1条
IDC 20排线 20cm                1条
QFP64的对焊接水平还是要求比较高的,要有放大镜,最好有热风台。想自己动手的想好了:)
焊接调试说明:
1.焊接好主芯片U1(AT91SAM7S64,烙铁温度不能太高,有铅350,无铅390左右,一定不能用蛮力,烙铁停留不能太长时间)。
2.焊接电源部分C21,C22(这两个注意极性),C9,R41,U3,C11。(注意一定不能短路)。
3.焊接USB部分C22,C23,R42,R43,R45,R46,R41,C19。电源指示灯R5V,L5V。
4.焊接晶振部分Y1,C13,C14。PLL部分C15,C16,R35。
5.焊接去耦电容C5,C2,C17,C3。焊接LED灯D1,R34。焊接跳线座ERS,TST。
6.先只焊接这些,上电测试前一定要测试5V,3.3V,1.8V这些测试点对地不能短路!
7.插上USB,提示无法识别的USB,接着跳线ERASE 2秒,跳线TST 20秒。USB应该能够识别出AT91SAM了(要先安装sam-ba软件)。

网友:
8.打开SAM-BA烧写LED测试程序。(SAM-BA下载: http://www.cevx.com/bbs/thread-25609-1-1.html

网友:
识别到ARM0就说明正常了,选择AT91SAM7S64-EK,然后“Connect”
进入主程序界面,默认设置,选择“ucos系统移植测试程序的bin"文件件,send。弹窗1选“YES“,第二次弹窗选“NO”
重新上电,led闪烁。。。ok,嘿嘿。。。。这个搞定了,接着想怎么弄就随便了。。。
前期别焊其他的器件,免得有问题了要多查些地方。。
今天太晚了,只是随便写下,明天补图,先上张照片,洗洗睡了。。。焊接真的费时间啊。。

网友:
接上面的测试继续:
利用ISP烧写了简单的LED灯测试程序和移植了uCos系统的LED测试程序后,已经可以确定最基本的AT91SAM7S64系统已经正常工作了。
在这个基础上,焊接好其余的器件(C10,R5,R33不用焊接)。
然后ISP烧写J   L IN K V7的固件测试(注意版权,仅能测试学习),然后安装jlink的驱动。就可以实现jlink功能了:)
上两张图(上面为第一版PCB,下面为这次打样的一批板子):

网友:
第二张图(调试另外一块STM32的开发板,IAR环境,debug下载,单步,全速。。。OK)

网友:
基本测试算是完成了。。。剩下的,各位拿到板子的老大测试了再发吧。

2009.12.27论坛的某位老大要一块而又没烙铁专注软件的...这位老大实在是对论坛贡献巨大。。。
只有偶动手焊了。。。一次焊了5块,一块也是要找器件。花了一天的时间。焊好了3块一次ok,两块出现了点问题,一个电源短路,一个比较奇怪是usb识别到了,但是sam-ba识别不到。。。呵呵。。。花了些时间终于5块都搞定了,上张图。

网友(2010-02-09):
转自Tony嵌入式论坛,地址:http://www.cevx.com/bbs/thread-24973-1-1.html

收藏 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