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etues仿真问题

楼主(2010-09-09):
怎样把隐藏的引脚显示出来   就像下图  怎样把它的电源引脚显示出来

网友A:
右键里面。
不过还有个地方可以设置VDD为多少。。

网友A:
选择ctrl+E hidden pins.

design / config power rail.

楼主:
4楼 能再清楚点吗?   我打开属性对话框 但是找不到design / config power rail啊   请指教!!!

楼主:
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啦   给大家分享一下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111/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6926551/QQ/WinTemp/RichOle/6$(]690@}8M$@$QED5`@9]L.jpg    选择Decompose

楼主: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111/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476926551/QQ/WinTemp/RichOle/5VS]8}DE}MLWMUV[_O}$W)8.jpg    双击引脚  找到电源线   在Draw  boby  处打钩 就行啦

楼主:
参与的统统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