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uVision 3的启动代码的图形设置界面在哪里?

楼主(2010-09-09):
我用的LPC17xx的处理器,环境是keil Cfor ARM, 在uVision 3 for ARM 的环境里面,在创建新工程的时候可以自动生成startup.s文件,uvision3 说可以通过图形界面可以修改这个启动代码,但不知道这个图形界面在哪里打开? 请多指教

非常感谢

网友A:
囧。。。你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是的,就是这个,非常感谢,这下我知道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结贴给分嘛:lol

楼主:
怎么给分呀,我还不知道呢,请指点一下

网友A:
回复 楼主:
点击页面左上方的 “我要结贴”,然后把分给跟帖者就行了哈~

网友B:
具体怎么用呀?LS高人指点一下噢

网友B:
找着了,只要打开那个启动文件就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片了

网友C(2010-10-15):
呵呵,我刚开始也没注意呢,太不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