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STM32F103R8幾個問題

楼主:
1.我在PB0這支腳上接了一個RC放電電路,想知道當MCU VDD沒電時,PB0這支腳是不是呈現高阻抗狀態?或是有可能因為RC電路上還有電而使PB0 PIN是呈現LOW狀態?因為我希望沒電時,PB0是高阻抗,讓RC電路可以慢慢的放電。 2.PB12 PIN的TIM1_BKIN功能是不是可以當過電流訊號由這個PIN進來時,可以使控制馬達的PWM PIN都被LOCK在除能狀態。我希望當過電流出現時,PWM全關。必須由軟體解開後才能繼續動作。我看了一下手冊,應該是可以,但不敢確定。所以來請教一下各位。 3.假設我有四個ADC通道(A,B,C,D),要使用ADC1和ADC2同時注入的模式。我希望開始是 {A(ADC1),B(ADC2)}同時,{C(ADC1),D(ADC2)}同時,要怎麼安ABCD通道的順序。是{A,C,D,B}嗎?因為我看到手冊上的圖都是ADC1從頭到尾,ADC2從尾到頭。

网友A(2010-09-10):
1) 这个问题很难说,你可以自己测试一下,看看有什么结果
2)你理解的对,详细情况请看手册中的表格。
3)可以自由安排顺序,手册中的图只是一个例子。

网友B:
:dizzy:觉得楼主写得字体好别扭,头都看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