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积分电路和低通电路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0-09-09):
我用一个低通电路让pwm变成直流电压,但是出来的数值不准!
是不是应该用积分电路阿?

两种有什么区别,最好是用图说说

谢谢大虾们

网友A:
都具备低通功能。但积分电路具备积分功能,即输出大致为输入信号的积分。

PWM经过低通后有纹波且不能容忍的话,则考虑提高PWM的频率或提高低通性能(可降低截止频率或提高阶数)。如果数值不准表现为漂移的话,则问题另有原因。

楼主:
能上个有积分功能的图和没积分功能的低通电路的图吗?
谢谢阿

网友A: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网友B:
从幅度-频率曲线(对数座标)形状看,积分是一条倾斜的直线,低通是一条水平直线加一条倾斜直线。

想要解决PWM输出不准问题,先把你的电原理图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