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51的问题

楼主(2010-09-09):
请问如何实现C和汇编的联合无缝编程,即将汇编语言的通用语句做成C中的函数库的形式,然后可以在C中随意调用。我是单片机菜鸟,希望大虾们给点思路和相关教材。

网友A:
re LZ:

只要将汇编模块的接口部分按具体编译系统的C接口规范要求编制即可。若是MCS-51,可找相关说明文件,内专门有一个关于其C子程序接口规范的说明。

网友B:
这是我大学时候胡搞的两个T6963的驱动,用汇编写的,然后在C中调用。
51那个编译器是keill,ARM那个似乎是ADS。
程序没有经过实际硬件测试,只在那个m什么的仿真过。ARM那个好理解,51那个我现在不清楚为什么我在程序中没有将要使用的寄存器压栈保护,程序却能“正常”运行(也就是能达到程序效果),可能是程序过于简单,尚不足于出现寄存器破坏现象。
不过应该可以告诉你如何C与汇编混编。
刚学,不会组织文件,有点乱,莫怪。

PS:程序后来在Linux下用归档工具打包的,不清除Windows下能不能解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