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关中断

楼主(2010-09-10):
在产生中断后,为了处理方便,需要关闭中断。有哪些措施?
EA=0;
P1IFG=0xff;
甚至将产生中断的管脚设置为输出。
这些措施可以吗?

网友A:
进中断服务程序时MCU已经自动屏蔽了同级中断,为什么还要关中断?设置了不同级的中断?哪个中断服务怕被中断?EA=0;就已经关闭MCU响应中断了,要多余的措施要实现什么目的?你先问一下自己并考虑清楚这些。

楼主:
"进中断服务程序时MCU已经自动屏蔽了同级中断,为什么还要关中断?"
MCU已经自动屏蔽了同级中断,关了中断,还怎么响应?

网友A:
建议LZ仔细看几遍51中断说明。再试验几次。
51核进中断服务时屏蔽同级中断,iret 指令退出时打开。
另外感觉LZ描述信息不充分,可能产生误解。
EA= 0 可以关闭中断,暂时关闭特定中断允许位也可以关闭中断,将某I/O设为输出不一定能关闭中断。

网友B(2010-12-16):
估计是LZ的中断引脚上低电平没撤除,重复进入中断了,所以才想方设法关中断,哈哈,猜中有奖.
解决办法:中断引脚前加微分电路,把电平或宽脉冲变成窄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