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可以替代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吗?

楼主(2010-09-10):
原来的设计中使用三极管放大,工作在线性区;
现在想换成MOSFET,不是否合适?是否一定要增加MOSFET的驱动电路?

很久以前看过IR的一篇**,好像说是开关MOSFET工作在线性区有些问题。

网友A:
re LZ:

MOSFET 的线性性比起 BJT 要差些,但那是只考虑输出特性的看法。单独看输入,则 BJT 不如 MOSFET。因此需要结合整个偏置情况综合评价。一般MOSFET 和 BJT 都有一个小的线性区域,信号只要被设置在其内工作,则线性性还是有保证的(注意:这是小信号的用法)。由于 MOSFET 和 BJT 的偏置大为不同,替代必须重新设计偏置电路。至于是否加驱动,则要看其速度的要求。由于 MOSFET 是电压驱动(低速下电流很小),因此对驱动能力的要求应该比之 BJT 来得底些。

网友B(2014-04-02):
我听说FET比BJT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