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分析,望高手帮忙

楼主(2010-09-10):
1.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改变输出加载负载上的电压,并稳定电压的原理是怎么实现的?三极管用651,运放为2904
2.射极上的电容有什么作用
3.651在这里有什么用

网友A:
在PCB板块来问这个。。。。
看下线性电源的原理就清楚了

网友B:
电容可能是滤波

网友C:
建议楼主可以看一下LDO的原理,应该就比较清楚了!

网友D:
设计电容应该是对负载电压进行滤波,运放的放大倍数也是固定的100K/200,运放的正端输入电压也是定值,应该是运放的负端电压和正端进行比较然后输出,因为负端的电压在变。我也是个菜鸟,只是说出自己对这个电路的理解,望各位高手指导!

楼主:
明白了一点,整体来说是一个可调的恒压源,三极管是做射极跟随器,可以作为运放的输出端来分析,可以用来提高输出能力,放大倍数不是100K/200,6楼再考虑一下哦,还不全明白,望高手指点

网友E:
回复 网友C:
支持!

网友F:
三极管在这里做开关作用,当输出电压小于设定电压时,三极管导通,反之截止.运放做比较控制用,+极的电压是基准源,ZK和电位器是对输出的电压进行反馈用的,故调整电位器可改变输出电压.射极的电容是给负载做储能滤波用的,是个大容量的电解电容来的.

网友G:
1.通过调节电位器来改变放大倍数。
2.射极上的电容旁路交流,防交流负反馈。
3.651在这里有放大作用。负载两端电压反馈回来后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