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求助

楼主(2010-09-10):
为了理解PFC电路,特意做了几个仿真,但是却没发现它的作用,大侠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第一次的仿真和第三次的仿真结果,没感觉有什么变化的,这个PFC究竟在电路里起什么作用呀?

网友A:
每一个都不起作用的

第二个也应该没有起作用 你看的是电压

如果你说的APFC,必需有受控的功率器件 这是最起码的

还要有合适的控制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明白,我说的PFC是指,上面图片电路里的C1 C2 D1 D2 D3构成的
我看到别的地方说是PFC,所以来问一下
大侠能不能稍微讲解一下
菜鸟感激万分

楼主:
大侠帮帮忙,指点一下呀

网友A:
填谷电路?

这个我没有用过  所以也没有仔细的想过  你可以在论坛里搜搜

https://bbs.21ic.com/icview-177375-1-1.html

你的电容实在太大了

网友B:
没起作用的电路如何能看到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填谷电路
虽然能想象电流是那样走的,但是还是想自己实际做出来看看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侠,正是因为不明白为什么没起作用,所以感觉无从下手的
大侠能给提点意见吗?

网友C:
你仿真一下电流波形看看?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