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消除两条通信线之间的相互干扰?

楼主(2010-09-10):
原理图见帖子
https://bbs.21ic.com/icview-192402-1-1.html
现在的现象:在距离比较长的时候,两条通信线会相互干扰。
图中,蓝色为TX线,黄色为RX线。
从图中波形来看,干扰都是出现在信号的下降沿。
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应该是分布电容或者说寄生电容产生的问题。

网友A:
差分方式和双绞线。

网友B:
单端模式出现此问题正常,所以远距传输都要用差分模式或电流传输。基于现有条件想消除互扰只能靠收发单独采用屏蔽线。

网友C:
1、增加驱动电流,   2,采用差分传输   3,采用好的线材

楼主:
谢谢大家回复。
4楼:增加驱动电流后,在线上的压降会相应增大,总线扩容会有问题。

看来只能是取适当的值,使干扰不影响通信,但无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