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0-09-10):
(无正文)

网友A:
就用那种地摊上的小数字万用表,十来块钱一个,四个一起上也就一餐饭钱,哈哈哈哈。

网友B:
这个没见过

网友C:
这要看信号的幅度及变化率以及要求显示的精度等,通常的做法是经缓冲放大后送AD,如果信号是慢变信号,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信号分时送入同一AD,这样造价较低,后面根据需要用MCU驱动适当的显示器即可。当然,直接用万用表就能满足,去买几只就是。

楼主:
2# wh6ic 有那种很小的液晶表哇

楼主:
4# chunyang 嗯 要求不高 如果有小的万用表就可以满足了 想要小巧精致点哈

网友D:
简易的电压电流表就应该可以满足你要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