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看到从哪个地方进入HardFault的?

楼主(2010-09-10):
程序调试,奇数次运行正常,偶数次运行会进入HardFault,想看看
程序是从哪个地方进入HardFault的,怎么看呢?

网友A:
在HardFault Handler中放个断点,然后看看堆栈中有没有线索。

网友B:
利用断点调试,慢慢追踪:lol

网友C:
一般是内存错误,HardFault中不要死循环,看看HardFault结束后去哪里了。

网友D:
香主的方法值得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