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问题

楼主(2010-09-10):
我有四路模拟输出信号,想用A/D提取出来并显示。
想请教一下各位,采用哪种方法最简单啊?
有没有那种很小的万用表可以放在那一直显示结果呢?
先谢谢了哦

网友A:
可以用模拟开关切换给外用表直接显示。
还得关注精度、准确度和更新速率。

网友B:
如果要求不是很严格的话,用  宏晶的带AD的51+CD4051之类的切换芯片+液晶或者数码管显示,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楼主:
2# SmartEnergy 貌似有那种小的液晶电压表?

楼主:
3# liuyuxiier 用51就比较麻烦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