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挑一下这个H桥的设计有无错误?

楼主(2010-09-10):
这个H桥工作是带电感线圈工作的,电感线圈的直流阻值为47欧姆,电感没有测量,电源电压DC220V,图中AD7、AD8是为了防止关断时的反压而加的快恢复大电流二极管FR607,R?与负载的电感并在一起是为了给关断后的反电动势提供泻放通道,两只上管VT1和VT3可以不用带续流二极管的。这个设计已经搭成电路,操作正常。在这里想请大家挑条毛病,看有什么需修改的或者缺陷?谢谢!

网友A:
VD7 VD8的作用恰恰相反,在这里阻断反峰电压的泻放。
VT1和VT3没续流二极管,关断 时,负载电流的泻放通路怎么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负载和R?之间可以形成泻放通道!不知道我的思路正确不?谢谢
并且VD7VD8确实阻止了反压对电源的冲击,因为电源是两个充好电的电容,反压最高值到320V,如果不加VD7和vd8电容的耐压承受不了

网友B:
3楼:
电感中电流突变时感生电动势320V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波形如图其中黑色负轴为反压,为285V,请教大家有什么办法把它减小或者抹平?我加的哪个R?以及压敏都是为了把这个反向的能量消耗掉。不知大家还有更好的办法没有

网友B:
5楼:
你这是首帖电路的测量结果。电路如果改变,这个“反压”显然也可能发生变化。

如awey所说,去掉VD7和VD8,并且四支功率管均有续流二极管,“反压”将通过续流二极管流回电源。

顺便说一句:四支功率管怎么会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四支功率管都是同型号IGBT,我的电源实际上分别是两个充好电的250V2000UF,400V47UF电容,如果把VD7和VD8去掉,IGBT关断后的反压就直接给电容充电了,尤其是400V47UF电容上的电压,我测量过有时候能达到320V,虽然不过压,但是这个电容工作的话,会使放电参数发生变化,它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所以要采取措施抑制它。

网友B:
7楼:
奇怪,电源怎么会是两个电容?两个电容容量还不一样,相差很大,莫非首帖图中两支上管并没有接到一起?
以电容作为电源,岂不随着你的H桥工作,电源电压逐步降低?
显然楼主这个H桥不是通常意义的H桥,而是另有其它目的。那么,该桥电路设计有无错误就无从说起,谁能知道你是什么目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看来8楼看出东西了,确实当这个电容放电的时候,电压是降低的,上面的第二副图的黑色波形为电压波形,可以看出电压是下降的,这个设计仍然是H桥,其中的元件选择也必须满足这个H桥中所有的要求,本设计是H桥给永磁机构线圈供电,2000UF是用来吸合的47UF的是用来释放的,事先用220V的电源给电容充好电,当H桥工作的时候是要把充电回路断开的。而技术要求对永磁机构工作的时间和动作速度是有规定的,因此我不希望在吸合操作中产生的反压给47UF的电容充电到300V左右,否则当机构释放的时候指标达不到要求,因此我要把这个反压扼杀在摇篮中,不要它到处乱串。不知道这样解释您清楚了没有,望赐教。

网友B:
9楼:
显然你的“永磁机构”工作是靠2000uF电容储存的能量,释放时电感储存的能量送到47uF电容内。
但使用VD7VD8后,47uF电容就不会被充电,电感储存能量在电阻和压敏电阻上消耗掉了。
既然如此,何必用H桥?驱动那么麻烦,还要用四支管子。
单管就够了,电感储存能量消耗到压敏电阻和电阻上就是。

网友C:
控制信号设计好的话,VD7,VD8不会带来负面影响。
换句话说,控制信号设计好的话,根本不需要VD7,VD8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Maychang
实际上用这个反压给47UF的电容充电时可以的,这个我测试过,也可以用这个能量释放机构,但是这个电路并不是一直在工作,时间长的话由于电容的漏抗,电压会下降的,况且这里对释放机构的速度有技术要求,此外这个反压本身是个寄生能量,参数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不用它作为释放能量。

网友B:
12楼:
这两支二极管存在,就不可能用电感“反压”给47uF电容充电。
既然有这两支二极管,那么H桥四支管子中已经有两支纯属多余。

从首帖到12楼,看不出你倒底想要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TO mayChang:
首先谢谢坛主的这几日的关注,这里:
1。恳请您仔细把以上12贴的内容看一遍。
2。如果您有去掉两管的方案,恕我不才,不妨坛主赐教。
对了补充一下,线圈是单线圈的哦。

网友B:
14楼:
从各帖中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你的电感“吸合”与“释放”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从使用2000uF电容为电感提供“吸合”能量来看,“吸合”的条件就是2000uF电容充电到220V所储存的能量,初始条件是电感中电流为零。从使用压敏电阻和一个固定电阻吸收“释放”能量来看,“释放”条件是电感储能由压敏电阻和固定电阻释放。初始条件是压敏电阻两端电压为零。
如果是这样,只需要一支MOS管(耐压要够高),就像普通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绕组那样,电源(充电到220V的2000uF电容)与电感和MOS管串联,压敏电阻和固定电阻并联在电感上(和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绕组,绕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类似)。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从各帖中我始终没有弄清楚你的电感“吸合”与“释放”要求的条件是什么。

答:前文已经说过电感驱动的是永磁机构,吸合指的是1,4管导通,线圈通过正向电流(2000UF的放电电流),永磁机构产生磁力铁芯后向上运动后磁保持谓之吸合,释放是指2.3管导通,47UF电容给线圈通过反向电流退磁后机构释放,“吸合”与“释放”要求的条件指的是铁芯的运动速度,它与线圈中的电流有关,也即是电容上的电压值有关。而吸合与释放是通过按下相应控制按钮来实现的,和直流电机的正反转H桥控制类似。

从使用2000uF电容为电感提供“吸合”能量来看,“吸合”的条件就是2000uF电容充电到220V所储存的能量,初始条件是电感中电流为零。从使用压敏电阻和一个固定电阻吸收“释放”能量来看,“释放”条件是电感储能由压敏电阻和固定电阻释放。初始条件是压敏电阻两端电压为零。
回复:电感在非工作情况下,电流当然为零了。压敏和电阻(电阻的阻值可比线圈的阻值大多了并上后对线圈的工作电流影响很小),只是为了保护电路不加也可以。
如果是这样,只需要一支MOS管(耐压要够高),就像普通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绕组那样,电源(充电到220V的2000uF电容)与电感和MOS管串联,压敏电阻和固定电阻并联在电感上(和三极管驱动继电器绕组,绕组两端并联续流二极管类似)。
回复:上述方案如何实现线圈中的电流正反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