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的CAN配置问题

楼主(2010-09-10):
STM8S的CAN配置,如果不用官方的库文件,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应该如何配置呢?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1.启动CAN时钟
2.CAN模块进入初始化模式,配置BTR
3.退出初始化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4.配置过滤器

这个流程对吗?
求高人指点!
如果有人愿意分享调试过的程序,请E-mail:wenhua@dhcc.COM.CN,不胜感激!

楼主:
官方库文件在IAR编译系统下应该如何使用?
直接引用库文件时由于stm8s.h的这段代码
/* Check the used compiler */
#if defined(__CSMC__)
#undef _RAISONANCE_
#define _COSMIC_
#elif defined(__RCST7__)
#undef _COSMIC_
#define _RAISONANCE_
#else
#error "Unsupported Compiler!"          /* Compiler defines not found */
#endif
编译不能通过,因为编译器既不是cosmic 也不是raisonance

网友A:
官方库文件在IAR编译系统下应该如何使用?
直接引用库文件时由于stm8s.h的这段代码
/* Check the used compiler */
#if defined(__CSMC__)
#undef _RAISONANCE_
#define _COSMIC_
#elif defined(__RCST7__)
#unde ...
引用 楼主:

这是因为STM8S的官方库文件发布时,IAR EWSTM8还没有出来,也不被支持。随便改改就行了:

* Check the used compiler */
#if defined(__CSMC__)
#undef _RAISONANCE_
#define _COSMIC_
#elif defined(__RCST7__)
#undef _COSMIC_
#define _RAISONANCE_
#else
#undef _RAISONANCE_
#undef _COSMIC_
#define _IAR_
#endif

网友A:
STM8S的CAN配置,如果不用官方的库文件,直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应该如何配置呢?流程应该是怎么样?
1.启动CAN时钟
2.CAN模块进入初始化模式,配置BTR
3.退出初始化模式,进入工作模式
4.配置过滤器

这个流程对吗 ...
引用 楼主:

根据印象,这个流程应该可行。

网友B(2015-11-30):
请问STM8S的CAN对应的是那两个引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