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和三极管做开关管的区别?

楼主(2010-09-10):
在电路设计中,有时候用mos管做开关管有时候用三极管,我知道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那些方式和要求的时候用mos管那些时候用三极管呢??

网友A:
问题应该是MOSFET 和 BJT 做开关管的区别,因为它们都是三极管。

差异最大的是 MOSFET 和 BJT 的控制极,前者是电压型的,而后者是电流型的。因此其主要差异和使用区别就在控制极(G或B)的偏置。由于MOSFET的工艺特点,现代IC基本多数为MOS构成,特别是数字电路(内部就是些MOS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