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ic的输入电流问题

楼主(2010-09-10):
稳压器有可调版与多种固定电压版,设计用于提供3A输出电流且工作压差可低至1V。在最大输出电流时,AMSxxxx器件的压差保证最大不超过1.3V,并随负载电流的减小而逐渐降低。

我买了5v/2A的电源,实现稳压3.3v,请问能作为AMSxxxx器件的输入端吗?
5-3.3=1.7v。输出电流我想应该是1.8A-2A。不可能变3A吧!
谢谢高手回答。

网友A:
线性稳压器的回路电流是不变的,除非你用开关电源,楼主的情况不妨考虑用开关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