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种电源的烦恼

楼主(2010-09-10):
在我的板子里,需要一个特殊的高速变换电源,联系了好几家都说需要定制,而且没有一定的量,是不给做的,所以开始纠结,如果自己做,自己没做过,即使做好了,也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领导不好拿主意,相当纠结,我把我要用的电源贴出来,希望运气好能碰上合适的。

名称:隔离型升压电源模块
输入电压:+3.33.2-3.6V-3.33.2-3.6V,方波脉冲,脉冲间隔0.25s,脉冲持续时间0.75s1s一个周期,每个周期的脉冲极性随机变化。要求电源响应速度快,双向输入
输入电流:3A,电源自带限流措施
输入电气特性:超大容量电池,纯容性,电池可看作一个超级大电容,电流提供能力强
输出电压:43.842-45V
输出电气特性:超大容量电池,纯容性,防电流倒灌,防滤波电容击穿
电气环境:无接地,强电磁,密闭,较干燥,车载强震动
稳定性要求:高度可靠,要求有故障自检跳线,高低阻抗匹配,便于MCU检测
效率:75%以上

楼主:
另外补充一点,控制系统可以额外供电

网友A:
输出电压要求连续还是输入这样一跳一跳?

楼主:
显然不需要,这个只是把能量反馈出去,本来是直接加电阻消耗的,但是发热太恐怖,才想到用DC/DC输送出去

网友A:
4楼:
不需要什么?说清楚些。

楼主:
负载不需要连续,负载本身是容性的,只要不发生电流倒灌就行,负载正负极是固定的,输入正负极不固定

网友B:
要达到高可靠,还是引出来加电阻丝消耗掉吧。也就7~8W。害怕发热可以考虑加散热措施。比电子的方法可靠。

楼主:
我这个3A电流值只是实验用的,后面还有项目需要更大的电流和电压,那发热要命啊

网友A:
8楼:
你的要求除效率一项外,都不难做到。但3V下效率要75%,这个不容易。

网友B:
体积有没有要求?成本要求?
“要求有故障自检跳线” 是什么意思?
按现有条件做到3V下 > 75%还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C:
LZ做的是电池主动均衡

网友C:
磷酸铁锂电池

网友D:
LS正解,这个对于电池厂的老化车间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