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0-09-10):
请高手高手给看一下,我想知道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怎么计算,以及电路中的电容C1具体起什么作用?R51/R52有什么作用?(E0为地,E1为500mV峰峰值的正旋波(含少量的毛刺干扰)最后得到E3是2V左右的正旋波。

网友A:
图好大,可惜看不清楚。
增益由反相输入端串联电阻以及运放输出端到反相输入端那些电阻电容决定,而且由于存在电容,增益随频率变化。

网友B:
图和文字对不上,图中没有E2。如果如果E2是R2、R5、C2、R3相交的节点的话,E3就是E2的4倍。和你说的E2是500mV,E3是2V相符。
整个的增益解下面的方程就可以知道了
(Vin/R1)+[Vout/(C1+R4)]+(V1/R2)=0
(V1/R2)+[V1/(R5//C2)]+[(V1-Vout)/R3]=0
其中C1+R4=(1/SC1)+R4
V1是R2、R5、C2、R3是相交节点的电压。
我把图片重新截了下,你那个图太大,也看不清楚

楼主:
不好意思,我写错了,是E0为地,E1为500mV峰峰值的正旋波(有一定的干扰)E3为2V左右的正旋波。
3# lone_wolf

楼主:
不好意思我又从新发了一张清楚的图,请给分析一下吧
2# maychang

网友C:
想问下,E1的正弦波频率是多少?,还有R4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C:
E1 正旋波频率约为70HZ,R4是2欧姆的电阻

网友C:
这个仿真了下70HZ的增益大概是5.3倍,我用的仿真软件是TI-TINA。算起来太麻烦了,还不如仿真快。

楼主:
我实际测了一下放大大约是4到5倍之间,我是想知道这在理论上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8# 电子菜鸟435

网友C:
我不知道怎么算。
我是仿真的。

网友D:
R2和R3只提供直流反馈回路。交流回路在C1和R4上。C1的阻抗在70Hz的时候大概是22.7K,而R4的电阻很小,忽略不计。则放大倍数就是22.7/4.3=5.3。信号的相位滞后了接近90度。

网友:
相位滞后是什么意思,我的学下

网友D:
输入信号经过电容之后就会滞后90度的。这个很简单,在复频域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F:

是把它简化成积分器吧

网友G:
R2和R3只提供直流反馈回路。交流回路在C1和R4上。C1的阻抗在70Hz的时候大概是22.7K,而R4的电阻很小,忽略不计。则放大倍数就是22.7/4.3=5.3。信号的相位滞后了接近90度。 ...
引用 网友D:

R2和R3只提供直流反馈回路,那输入为交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省略呢?

楼主:
多谢了!
11# rcwust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