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楼主(2010-09-10):
问题:1.上图两个电容串联目的何在呢?
                                             2.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3.麻烦各位了。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错的,重新绘制。

楼主:
那个地方有问题呢?

网友B:
3楼:
至少,那支PNP三极管联接错误。

楼主:
3楼,你好,我是按PCB抄画的,我重新检查了一遍,还是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C:
错图,这是一个租容降压电路,L出来经过二极管后应该是电容和电阻并联,现在怎么两个电阻,你觉得并两个电阻有必要吗,肯定是错的了

楼主:
这两个电容是电解电容,在这里不可能阻容降压电路,这个地方不会错的!

网友B:
SW/ON下端和SW/OFF左端接电源正,这还不是错误?

楼主:
哦,还有may大叔,这里两个电解电容串联用意何在呢,难道仅仅是将容量转换哦110u吗?

网友A:
电容串联可以提高耐压,楼主还是好好画对线路图先。

网友D:
电路没看出有什么问题,两三极管组成双稳态电路,供电是半波整流RC降压。最右边的电容是初始化上电状态的。

网友E:
按下sw on,Q1导通,Q1极电级变低电平,继电器开,Q2导通,维持Q1导通。按下sw off,Q1截止,继电器闭合,Q2关断。从220直接稳压到低压,太省了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