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封装详解,字数太多,分二次发,这是第一部

楼主(2010-09-10):
电解电容:可分为无极性和有极性两类,无极性电容下述两类封装最为常见,即08050603;而有极性电容也就是我们平时所称的电解电容,一般我们平时用的最多的为铝电解电容,由于其电解质为铝,所以其温度稳定性以及精度都不是很高,而贴片元件由于其紧贴电路版,所以要求温度稳定性要高,所以贴片电容以钽电容为多,根据其耐压不同,贴片电容又可分为ABCD四个系列,具体分类如下:
类型
封装形式
耐压

A 3216 10V
B 3528 16V
C 6032 25V
D 7343 35V无极性电容的封装模型为RAD系列,例如“RAD-0.1”“RAD-0.2”“RAD-0.3”“RAD-0.4”等,其后缀的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单位为英寸。电解电容的封装模型为RB系列,例如从“RB-.2/.4”“RB-.5/.10”,其后缀的第一个数字表示封装模型中两个焊盘间的距离,第二个数字表示电容外形的尺寸,单位为英寸

1.电阻电容的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比如,同样是104的电容有06030805的封装,同样是10uF电容有32160805,3528等封装形式,选择哪种封装形式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的电路里常用电阻电容封装:
电容:
  0.01uF可能的封装有06030805
  10uF的封装有321635280805
  100uF的有7343
  320pF封装:06030805
电阻:
  4.7K10k33033既有0603又有0805封装
请问怎么选择这些封装?
2.有时候两个芯片的引脚(如芯片A的引脚1,芯片B的引脚2)可以直接相连,有时候引脚之间(A-1B-2)之间却要加上一片电阻,如22欧,请问这是为什么?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电阻阻值如何选择?
3.藕合电容如何布置?有什么原则?是不是每个电源引脚布置一片0.1uf?有时候看到0.1uf10uf联合起来使用,为什么?
4.所谓5V ttl器件、5V cmos器件是指什么意思?是不是说该器件电源接上5V,其引脚输出或输入电平就是5V ttl或者5v cmos?
5.板子上要做两个串口,可不可以只用一块MAX232芯片?如果可以,用哪个型号的芯片?MAX3232CMAX3232E还是MAX3232CSE?或者说这几个芯片哪个都可以
6.PDIUSBD12芯片手册,见到两个概念,不清楚:单地址/数据总线配置、多路地址/数据总线配置,请问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7.protel99中,电源和地的网络标号是不是肯定是全局的(即使我使用层次电路原理图绘图模式3:电路端口全局,网络标号局部)
8.晶振起振电路电容好像一般为22pF,这是不是经验值,像上下拉电阻取值一般为4.7k~10K
9.usb插座电路,有一个电容:0.01uF/2KV,有这么高的耐压电压电容吗?为什么在这里需要使用这么高的耐压电容
10.DB9插座究竟是2发送,3接收还是3接收2发送,或者是由自己定义,无所谓
12.何谓扇入、扇出、扇入系数及扇出系数
13."高速的差分信号线具有速率高,好布线,信号完整性好等特点",请问何谓高速差分信号线?
14.protel 99se中,布线时,信号线、地线、电源线线宽一般是多少?有什么原则需要注意?
15.TTL电路和cmos电路有什么区别?什么时候使用TTL系列?什么时候使用cmos器件?
一些回答:
1.电阻电容的封装形式如何选择,有没有什么原则?比如,同样是104的电容有06030805的封装,同样是10uF电容有32160805,3528等封装形式,选择哪种封装形式比较合适呢?
我看到的电路里常用电阻电容封装:
电容:
  0.01uF可能的封装有06030805
  10uF的封装有321635280805
  100uF的有7343
  320pF封装:06030805
电阻:
  4.7K10k33033既有0603又有0805封装

网友A:
能讲解下,贴片陶瓷电容的内部结构,使用的注意点,就更好了,支持楼主

楼主:
这个看规格书就行了,一般都会有讲的,

使用方法, 我这还有一份资料,后面发上来给朋友们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