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线仿真和烧入flash跑居然时钟不一样

楼主(2010-09-10):
下面是main函数中while()中的代码:
while(1) {
   *AT91C_PIO_SODR=0x00040000;//19灯灭
   delay();
   delay();
   *AT91C_PIO_CODR=0x00040000;//19灯亮
   delay();
   delay();
}
奇怪的是,在线仿真时和烧入flash跑程序,19灯闪的频率不一样。在线仿真时灯闪的很快,烧入flash跑灯闪的较慢。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在线仿真时灯闪的很快,烧入flash跑灯闪的较慢?你是不是说反了?应该不一样,仿真的时候电脑处理再传送到ARM,时钟有延迟。

网友B:
是不是时钟不一样

网友C:
在线仿真时程序运行在ram中,烧入flash的话可能会运行在flash里,这样就会有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