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有什么缺点

楼主(2010-09-10):
请教各位,不知道有谁做过zigbee或者相关的组网,网上我查了些资料,都是讲zigbee怎么低功耗,便宜,组网简单什么的,就是搜不到关于:
1.zigbee的缺点。
2.其开发难度在哪里。
3.实际开发过程中会有哪些障碍。
等等,在下菜鸟,刚接触这些东西,希望大侠们帮忙。

网友A:
Zigbee最大的缺点是价格相对昂贵,其次协议占带宽的开销量对信道带宽要求较高,而这反过来会影响通讯距离和环境适应性,于是只好提高发射功率,进而那些宣称的许多优点诸如低功耗什么的破灭。Zigbee最大的优点不是那些大家都在宣称的,而是提供了一个业界标准,从而可以实现不同厂家的产品互相替代,对促进竞争、繁荣市场以及长远意义上的环保有利,但这一点是经济学上的优点,不少技术人员并未理解到,从而在技术角度片面夸大了那些本不是优点的“优点”。
zigbee的开发难度在于对协议的理解,毕竟协议是复杂的,这也是最大障碍。

楼主:
听春阳一席话,豁然开朗啊。非常感谢。

网友B:
ZigBee的缺点是低数据速率和通信范围较小。成本目前看起来较高,但是真正大规模应用后会比现在的蓝牙还便宜,他是免专利费的,而蓝牙专利费很高

网友A:
Zigbee没有免专利费一说,所有Zigbee芯片生产厂家都要向Zigbee组织缴纳专利费,终端产品制造商和用户不必缴纳而已。

网友C:
chunyang说的很正确
zigbee成本不低
功耗不低
除了组网比较方便,其他没什么 优势

网友D:
同意大虾们的观点,Zigbee功耗比较大,成本高!2.4G频段现有的除了Zigbee以外,还有Bluetooth,wifi,另外NORDIC的产品也是这一频段的,在应用上会有明显的优势!

网友E:
8# freqchina 为什么说Zigbee功耗大?

网友D(2010-10-12):
回复 网友E:
首先,那是事实;其次,比它功耗低的协议是存在的,这也是事实!

网友F:
ZIGBEE 组网方便且容量大,但是数率,功耗不理想,价格也不匪呀.

网友G(2010-11-18):
zigbee通信稳定才有市场。

网友H:
通信确实不稳定,受外界条件影响大,要经过一遍一遍的测试,一遍一遍的修改程序。希望公司产品能够顺利打开局面

网友I:
深有同感!除了ZIGBEE 其他2.4G通信哪个比较方便,容易上手呢?

网友A:
如果对协议设计有足够理解,还是用纯信道最方便,协议根据应用的不同而不同,Modbus的基本思想值得借鉴,这很容易上手。

网友J(2010-12-31):
实话说zigbee不实用,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无障碍横向传输还可以,抗干扰差,信号衰减快,耗能。即使中间隔的人多了通信都困难。

网友K:
说Zigbee价格高, 可能是用量太少,  同一芯片, 有的30多, 有的仅10元左右.
Zigbee 设计好, 距离很好的, 我最近设计的超过了470M的4432. 灵敏度-115.
zigbee最大的缺点是不停的收钱.
最大的难点越来越"专", 具体到应用都是库, 看得人头痛.

网友L:
ZigBee的优点是低功耗,低成本(相对于WiFi,蓝牙)。缺点是开发难度大、通信协议占用太多的通信带宽,尤其是ZigBee协议难度很大。
   现在多采用模块化的ZigBee模块,工作方式是串口透传方式,可以支持路由功能,例如,http://gzenpu.com/product.aspx?typeId=76.

网友M:
个人觉得zigbee的缺点如下:
1、各家的zigbee通信协议互不兼容,极大的阻碍了设备的统一性!
2、zigbee通信组网,确实是优点,同时也是缺点,一个数据要经过N次传输到协调器,导致数据传输可能丢失的概率增大!同时也非常的浪费能量!
3、大多数zigbee协议还没开源!
4、成本较高!

网友N:
首先就是速率低。
还有就是低功耗,功耗低了,传播距离就不会远
还有就是开源问题,目前大部分协议栈都是不完全开源

网友O:
缺点太多,
第一缺点就是太贵,光这一点在中国就没人用了

网友P:
Zigbee技术的优点:
1/ 低功耗。在低耗电待机模式下,2节5号干电池可支持1个节点工作6~24个月,甚至更长。这是Zigbee的突出优势。相比较,蓝牙能工作数周、WiFi可工作数小时。
2/ 低成本。通过大幅简化协议(不到蓝牙的1/10),降低了对通信控制器的要求,按预测分析,以8051的8位微控制器测算,全功能的主节点需要32KB代码,子功能节点少至4KB代码,而且Zigbee免协议专利费。
3/ 低速率。Zigbee工作在250kbps的通讯速率,满足低速率传输数据的应用需求。
4/ 近距离。传输范围一般介于10~100m之间,在增加RF发射功率后,亦可增加到1~3km。这指的是相邻节点间的距离。如果通过路由和节点间通信的接力,传输距离将可以更远。
5/ 短时延。Zigbee的响应速度较快,一般从睡眠转入工作状态只需15ms,节点连接进入网络只需30ms,进一步节省了电能。相比较,蓝牙需要3~10 s、WiFi需要3 s。
6/ 高容量。Zigbee可采用星状、片状和网状网络结构,由一个主节点管理若干子节点,最多一个主节点可管理254个子节点;同时主节点还可由上一层网络节点管理,最多可组成65000个节点的大网。
7/高安全。Zigbee提供了三级安全模式,包括无安全设定、使用接入控制清单(ACL)防止非法获取数据以及采用高级加密标准(AES128)的对称密码,以灵活确定其安全属性。
8/免执照频段。采用直接序列扩频在工业科学医疗2.4GHz(全球) (ISM)频段。
现在只是在Zigbee技术的初级发展阶段,等技术成熟之后难题就迎刃而解了。

网友Q:
有技术瓶颈,如果是移动的点无法组网

网友R(2012-03-09):
zigbee很有推广价值。缺点应该是电池供电。路由设计。

网友S(2012-12-06):
受教了, 感谢.

网友T(2013-01-24):
路由功能使用受限,一般厂家都不支持路由功能2次开发。且基本不公布源代码。

网友U:
大家说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V:
功耗的确很低啊,但大多数的优点都是理论值,实际的产品大多要打个5折

网友W:
围观大神回答

网友X:
一个芯片价格30多,光焊接这芯片也要30块钱!!!!

网友Y:
都说的挺好的啊,加油

网友Z(2013-08-23):
看来这个只适合大型网络呀

网友AA(2013-09-25):
引用 网友A:
Zigbee最大的缺点是价格相对昂贵,其次协议占带宽的开销量对信道带宽要求较高,而这反过来会影响通讯距离和 ...

昂贵相对什么来说?zigbee支持CSMA/CA,支持DSSS扩频,支持重发,具有很好的传输可靠性。当然你用私有协议,不会比zigbee差,比如用NRF2401,你可以自己实现CSMA,甚至RTS/CTS,AES/DES加密。但是你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会很大。

网友AA:
引用 网友AB:
开发人员投入也是成本的,很多工程师搞了几个月也没搞明白ZIGBEE这无线也是开发成本 ...

因为你们的开发人员根本没有学过《通信原理》
如果用非zigbee,会死得更惨。

网友AC:
看你的应用了,如果就是自己的产品自己用的话zigebee就是个屁。组网上看试好组但是真的到了工地上去组如果环境不好的话哈哈你慢慢组吧。不如单独的433模块稳定了。而且自己的协议自己知道,通信的话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那些整天吹zigebee牛的人要么是没做过要么是真的做的好。一般没什么经验的话你最好不要搞那个,当然智能家居之类的没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昂贵相对什么来说?zigbee支持CSMA/CA,支持DSSS扩频,支持重发,具有很好的传输可靠性。当然你用私有协 ...

Zigbee支持的很多特性并非由是其自身的因素带来,而是硬件决定的,至于其成本,在绝大多数条件下,显然Zigbee比较高,这是为了实现通用所付出的代价。如果你的产品并未考虑通用性,事实上至少国内多数Zigbee的应用都不具通用性,那么使用Zigbee只会更贵,而且贵的还不少。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Zigbee支持的很多特性并非由是其自身的因素带来,而是硬件决定的,至于其成本,在绝大多数条件下,显然Zi ...

433MHz确实很适合应用,但是必须要有很好的通信原理基础知识才行。但是很多需要无线传输的应用,相关工程师缺少这方面的知识。请参考深圳地铁WIFI干扰事件。

网友AD:
利益驱动市场,市场打压价格,价格损伤利益,没有形成正循环,卡在哪里了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433MHz确实很适合应用,但是必须要有很好的通信原理基础知识才行。但是很多需要无线传输的应用,相关工程 ...

WIFI干扰事件与是否采用Zigbee及其成本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码事,Zigbee信道的工作频率或其交调干扰信号如果正好与地铁内部无线设备的工作频率有冲突,干扰必然发生,跟用不用Zigbee可没关系,Zigbee也解决不了同频干扰的问题。
另外,这里只说Zigbee的成本问题,433MHz的廉价信道怎么样与此也无任何关系。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WIFI干扰事件与是否采用Zigbee及其成本可是一点关系也没有,完全不同的两码事,Zigbee信道的工作频率或其 ...

即使同频的信道也可以复用,时分复用频分复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A:
即使同频的信道也可以复用,时分复用频分复用。

同频的话只能时分,谈不上频分,特殊情况下可以码分。干扰的前提是“三同”,同时、同频、同地,这个是基本概念,默然应该是懂的,否则就谈不上什么交流的前提。

网友AA:
引用 网友A:
同频的话只能时分,谈不上频分,特殊情况下可以码分。干扰的前提是“三同”,同时、同频、同地,这个是基 ...

同频不同时,就能避开干扰。CSMA/CA也可以看作一种时分复用方式。

网友AE(2014-12-20):
引用 网友AC:
看你的应用了,如果就是自己的产品自己用的话zigebee就是个屁。组网上看试好组但是真的到了工地上去组如果 ...

只能家居的为什么就没什么了?是因为干扰小么? Zigbee想学会简单应用得大概多久?水平一般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