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什么芯片比较合适

楼主(2010-09-10):
设备要采集两路5V或12V的脉冲,当两路脉冲同时出现过的时候就输出一个高电平(5V)给被控制对象 然后被控对象会反馈一路信号回来清零 设备开始新的采集过程

请问要实现以上过程用什么芯片比较合适 要求体积小 稳定

网友A:
将两路脉冲进行电平限定后送入与逻辑门,再用逻辑与之后的信号做为锁存信号去控制带清零端的锁存器,锁存器的输入根据需要的控制逻辑接VCC或GND,这是楼主思维的直接实现结果,但这样做太麻烦,事实上经过与门就可以了,剩下的交给控制器的软件去实现。

楼主:
谢谢楼上 控制器软件已经做好 现在只是附加功能
我在查找有没有带清零和计数的与门 直接输出结果 顺带说明一下 被采集的两路信号只要都出现过就输出 并不是指要同时到达的

网友A:
如3楼所言,那么楼主在1楼的描述就是错的,二者的逻辑设计截然不同,按3楼所述,应该用输入脉冲直接当作锁存信号,锁存用D触发器、JK触发器即可,输出再经逻辑与后送控制器。

楼主:
再次感谢 楼上能给帮忙出个图吗?

网友A:
图你自己画,先弄明白设计思想,否则何来进步一说?

楼主:
呵呵 谢谢教诲 思想搞明白了 然后实践上怕弄岔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  是需要两路脉冲都锁存后送逻辑与吗?然后输出反馈信号直接清零到两个CLR端? 我用7474输入限流后直接可以接12V脉冲吗

网友A:
照你3楼所言,都得锁存,触发器本身有清零端,并联同时清零就是,12V脉冲可用电阻分压到TTL电平后送入锁存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