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灯干扰单片机

楼主(2010-09-10):
如果日光灯和供单片机工作的外接开关电源共用一个220V,则在日关灯开机和关机时候,单片机就会复位。请问各位这时什么原因?是PCB硬件还是软件,或者是开关电源?有设么解决的好办法吗?

网友A:
说明电源品质不佳,楼主电路的抗干扰设计也不足,先加强一下滤波去耦看看,否则换电源再试。

网友B:
对,加强滤波,同时换抗干扰好的MCU(如果有)。。。: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