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 CAN

楼主(2010-09-10):
最近在做stm32的CAN通讯  发现自测试模式下通讯正常  外围节点可以接受到数据 改为正常模式后,外围接收不到数据,发送失败。外接节点为ZLG的CAN卡。请教各位大虾了。谢谢。急,急!!!附加为主程序代码

网友A:
楼主的代码中有下面几行,不知道你在normal模式里把管脚 重映射 屏蔽掉了吗?如果没有屏蔽掉,希望屏蔽后在做实验。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1_CAN,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2_CAN,ENAB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管脚映射应该没有问题吧。在自测试模式下外界的CAN卡能正常接收数据,而且用示波器量输出,也有电平跳变。而且在正常模式下,引脚也有电平变化,但CAN卡就是接收不到数据,挂在总线上的其他设备也无法发送数据,CAN总线处于busy状态。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三楼管脚重映射屏蔽   具体应该怎么做  不是很明白  刚开始接触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