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

楼主(2010-09-10):
这是一个振荡电路,晶振并联了两个串接的反相器,而且只有一个反相器有反馈电阻,那么谁能解释另一个反相器U2B有什么作用????个人感觉没有必要啊!!
而且应该在晶振两侧接对地电容,为什么这里不用呢???

网友A:
MARK······
坐等大侠

网友B:
U2B的输入端电平已被U2A限定在线性区,所以不必再加反馈,但这样的电路设计不妥,单门的增益已经足够,过高的增益会不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晶振是38K的,  可是这个板子已经投入生产使用了 ,也没什么不良反应啊

网友B:
如果晶体频率较高(10M以上),是泛音晶体的话就会有麻烦。

网友B:
低频晶体或陶瓷振子都是基频的,所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学习了  那么此电路不用U2B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网友B:
也可以起振,但也许需要加大R2。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一下再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上边的U3为HX1838,IR_out为其接收到的信号,我知道IR_out通过R8接VCC33D是为了拉高电平,但是IRDin通过R7接VCC33D是为了什么呢??也看不出哪里需要拉高啊,还是给连接R6的三极管更高的电流呢?

网友B:
是为了令Q1在无输入信号时截止,Q1起电子开关作用,用于调制38KHz的载波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点不太明白???

网友B:
Q1的导通与截止的交替就是信号的调制过程,仔细想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的意思是说IRDin通过R7接VCC33D怎么会使Q1无信号时截止呢???

网友B:
因为Q1是PNP管,楼主应补补晶体管基本电路的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 那我回去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