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S52程序下载后不能运行

楼主(2010-09-10):
如题,单片机能下载程序。但下载后单片机不运行程序,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多半是程序问题

楼主:
听你说这话,就知道你是个外行!

网友B:
先检查程序存储器的片选端是否已拉至VCC,再看时钟是否正常起振,然后检查复位是否正确,排除这些之后,多半就是固化操作或程序本身的问题了,如一些关键选项不对等等。

另外,楼主在3楼所言不妥,初学者最重要的是端正学习态度。

网友C:
不行的话,你试试拿另外一块52来试试!

网友D:
估计是电路的问题,不然看看是不是装反了,51基本是不会有问题的。程序上也都还行。

网友E(2016-04-16):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恩,电源供电正常,晶振起振,出现在STC89C52运行正常,换到AT89S52就不行了,不过烧写20次有一次是可以的,但是重新上电后又死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恩,电源供电正常,晶振起振,出现在STC89C52运行正常,换到AT89S52就不行了,不过烧写2 ...

两种芯片内部资源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