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分析一下这个LED闪烁电路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10-09-10):
电路图如图,请高手分析一下LED是怎么闪烁工作的。

网友A:
是怎样的闪烁?

楼主:
亮一下,灭一下。

网友A:
是不是闪个一会就不闪了  还是周期性的闪烁

网友B:
周期性的闪烁

网友C:
无稳态多谐振荡器电路
可参考我发的一个帖子
https://bbs.21ic.com/viewthread.php?tid=184558&highlight=

网友C:
:(楼上有几个朋友的回答让我们这些菜鸟们感到心寒.....

网友D:
参考6#的帖子,很详细了

网友E:
LED能受得了5V直接加在上面吗?
下面的两个三极管受得了吗?

网友F:
10楼的疑问非常有道理。
如果是用5V稳压电源供电,非烧不可。

网友G:
回复 网友F:

为什么呢?
大侠能指点一下嘛?

网友F:
12楼:
即使是压降最大的蓝色LED,压降不过是3V左右。没有限流措施的话,5V电压(减去三极管饱和压降)加在LED上,电流将大到足以将其烧毁。
用稳压电源的话,在三极管集电极串联一个适当的电阻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当把那几个电阻调大的话,是不是可以降低IB,然后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这样就可以了呢?
还有,貌似这个电路,频率是没法调的?是不是呢?
大侠

网友F:
14楼:
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分散性很大,若用增加基极电阻的方法使三极管工作于线性区限制电流,换另一支管子就不行。即使不换管子,外部环境的例如温度变化也可能使管子过流或停止振荡。此方法不可取。

振荡频率可以调整,图中那两个电位器就是为调整振荡频率而设的,改变两个电容的容量也可以改变频率。

网友G:
回复 网友F:

大侠,为什么可以那样调整频率呢?是电容的充放电时间?
实际上,我并不认为电容这在里充放电了,我做了一下实验,
其中,R1=R2=10K,R3=R4=1K C1=C2=100uf
然后三极管用的是9013
看我的波形

黄色为三极管基极电压,就是电容负极。蓝色为另外一三极管的C极电压,也就是同一电容的正极。红色为信号2减去信号1的值,也就是电容上的电压了,从图中看,一直保持2V。也就是说,电容一直是2V的电压,没有充放电过程
再看一副图:同时测量4个点。1为Q1的B极,2为Q2的C极,3为Q2的B极,4为Q1的C极

也就是一个电容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又去做了一下实验,我把其中的一个电容换成4.7uF的,然后看波形
信号1为4.7uf上的负极(即三极管的B极)信号2为4.7uF的正极(即另外的一个三极管的C极)。信号3为100uf的负极,信号4为100uf的正极
信号M为信号2-信号1。
此时,灯已经看不出闪烁了。
然后我再把两个电容都换成4.7uF的,结果波形不变。

网友H:
这些二极管直接并着用,会不会亮度不均呀。

网友F:
16楼:
改变电容量之后频率变化不大,是因为你用LED为负载,而LED的交流电阻非常小。
将LED换成电阻,改变电容对频率的影响就明显了。与LED串联电阻,也可以使改变电容量对频率的影响变大些。

网友B:
频率太高了就看不出闪烁了。

网友I:
这什么示波器?
噪声这么大!

网友G:
回复 网友F:
我在LED前,串联了一个300ohm的电阻,看波形
图形中,信号1为电容负极,信号2为电容正极,信号M为信号2-信号1

然后将300ohm的电阻换成1K的,看波形

从波形可以看出,电容的放电时间变长了,充电时间好像是没有变化。
为什么放电时间变长了呢?
放电回路是通过LED那路?不是通过三极管的CE吗?
是不是,电容负极的电压,迫使电容正极的电压迅速上升呢?

网友G:
回复 网友I:
示波器型号是泰克DPO4034
上面那应该不是噪声,应该是高频分量吧,我猜的
因为我用另外一个示波器泰克TDS2012B测的时候,出的就是一个平滑线,没有那些看起来像噪声的东西
TDS2012B的测量范围只是1Mhz
我用的这个DPO4034的测量范围到了350Mhz

网友:
我出略做了以下试验来 ,4.7uF和47uF的效果 差别大。说明他们的频率 长差很大。改变电容 ,能改变频率

网友J(2010-11-22):
请问下,你这个画面是示波器测试的,还是仿真的,如果是示波器,请问下是什么型号,谢谢

网友K:
书里有这个电路.

网友L:
8050 EB 是不是考虑加个二极管保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