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峰值检测电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0-09-10):
一开始用upc1251 做了个峰值检测电路,6V双电源供电,信号为1Mhz的峰值为1V的交流信号输出是4.78V.后来换成NC5532,因为没实物,就搭了个如图所示的电路,用multisim 仿真了,在1kHz 峰值为1V的交流信号输出是1V.把信号增大频率到1MHz,输出电压慢慢偏移到866mv。为什么会偏移呢?想不明白。请大家详细解释下?顺便出下点子!先谢过

网友A:
C1上并个电阻。

网友A:
既然是仿真就仿一下参数扫描,输入频率固定,改变电阻的值,看看结果。

网友B:
NE5532的速度跟不上1MHz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版主,给我推荐一款能够跟上1Mhz的运放。对运放的选取不是很熟。谢谢了。我看过它的GBW典型值为10MHz,要多少才合适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热心回答。加一个电阻,电容周期性的充放电,对电路影响很大,检测时输出波动很大。加过1M的电阻,试过。但后来我觉得不应该放电,本来是要保持的,只有后续电路不要这个信号,放电才合适。不知道还有其它原因?

楼主:
等待中ing

网友C(2011-07-19):
电容换小点

网友D(2013-04-02):
一是电容换小一点
二是将二极管更换为快速二极管,漏电流一定要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