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表运放实战与仿真

楼主(2010-09-10):
小D设计了下图仪表运放,请大家帮忙实际应用中有问题吗!!!

楼主:
增益200,信源2-10mVpp ,12hz!!

楼主:
调整失调的引脚该怎么用啊???

网友A:
调整失调,只需要在后级进行调整。在后级进行调整时前级的失调也一并去掉。

网友B:
典型的仪表运放了,没啥好说的

楼主:
那为什么,我用信号发生器电阻分压之后,按上图接入仪表放大器,示波器检查波形时,示波器显示,检测到直流信号!!???

楼主:
信号发生器经过电阻分压后:10mVpp ,12hz!!

楼主:
我是单电源供电!信号的负半周会被消去吗???

网友C:
OP-07不是轨到轨的运放,单电源供电可能有问题,推荐你使用ISL28433,零漂移,低温飘,低噪声的运放,可以试试。

楼主:
多谢LS,不是我不想用,只是价格较贵,boss 想找经济实惠型的!!哎~~~

网友D:
输入共模电压不能为0,要偏置在4.5V左右。

楼主:
奇怪仪表放大不是抑制工模电压的吗?
偏置在4.5V到可以理解,单电源供电找个虚地嘛!!

网友D:
不清楚op07价格怎么样,用一片AD620的话性能好多了。

网友B:
op07的零售价才2元,一块AD620怎么也要25元吧,假货还满天飞

楼主:
LS在哪买的OP07怎么那么便宜啊!??!

网友B:
本地买的,企业配套价.(我搞错价格了,被我当成零售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对哟,5V/GND供电

输入信号一端接到GND上

OP07是不行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