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开关的单线取电

楼主(2010-09-10):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的是单线串行传输?
电源输入--->二极管--->大电容蓄电供MCU,然后加一个开关三极管在电源的输入端。MCU控制这个三极管的开关。

网友B:
单线遥控开关用在白炽灯一类的照明设备还马马虎虎,用于有电子镇流器的荧光灯就会出现关灯后久不久会闪一下,原因就是遥控电路一直有工作电流,这个电流流经电子镇流器的整流滤波电路。。。。滤波电容就被充电了,慢慢就到了可以点亮灯管的电压了,然后灯管就亮了,然后滤波电容的电压就跌落了,然后再充。。。周而复始。。。往复循环

网友C:
猜测:
串一个电阻之类的元件在电路中,使它形成回路,这样电阻两端就有压降了。

楼主:
没有怎么搞明白,里面用的是可控硅控制。主要是取电部分有问题,问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2012-04-08):
有谁能告诉我为什么单线取电在日光灯和节能灯场合应用比较困难吗?有比较成熟的电路吗,求指教

网友E(2013-01-17):
这是因为单线开关也需要电,串个104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