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载如何才能不影响到升压电路的输出

楼主(2010-09-10):
一个升压电路输出的170VDC,电流20mA
外接负载如果阻抗小于升压电路的反馈回路阻抗500K
由于分流作用,反馈电压小,则输出电压减小
我有一个10K左右负载需要接170VDC
各位师傅们,可有什么好的主意不让10K负载影响到升压电路输出?
谢谢啦!

网友A:
分流作用?
是你的电源输出功率不够吧?

楼主:
不管是分流还是电源输出功率不够
总之升压电路没的改了
老爷子,可有什么好的方法?
谢谢了!

网友A:
没得改,那就没办法。

网友B:
不可思议,负载怎么可能和反馈电阻分压?